户外无遮盖变压器用铜铝鼻子

楼主(2021-08-15):
户外无遮盖变压器用铜铝鼻子会氧化吗?担心潮湿下雨什么的。如图,请各位大神提供合理化建议,谢谢。

网友A:
看那黄色胶布的线耳,估计打的水平有点欠火候,或者模具用错了

网友B:
竖立接的话,雨水沿线流到变压器低压桩,平接好式,先在接线柱前弯个滴水弯再接至低压桩。

网友C:
我们这想你这种铜铝线鼻子多的是。反正一直在用,没有出现任何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竖立接的话,雨水沿线流到变压器低压桩,平接好式,先在接线柱前弯个滴水弯再接至低压桩。
前面有个滴水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这想你这种铜铝线鼻子多的是。反正一直在用,没有出现任何问题。
谢谢,担心会氧化

网友D:
现在安装上了,只能勤检查了。

网友E:
只要不是在潮湿环境,就不用担心氧化,广泛使用的铝架空线几十年都没问题。

网友F:
使用什么鼻子和环境关系不大,主要看你的连接情况,铜线与铜端子之间用铜鼻子,铝线与铜端子之间用铜铝过度的鼻子,铝线与铝端子之间用铝鼻子,铜线与铝端子之间个人考虑是用铜鼻子。
鼻子和线缆之间的压接是会被包扎保护起来的,当内部出现氧化情况时,巡检时很难及时发现。所以用铜鼻子时一般还要进行灌锡处理。

网友G:
回复 网友F:
这种接线估计冠希灌锡都没用!铝线的。

网友H:
红色相好像左边没压紧!!!

楼主:
紫铜长期在户外,下雨什么的不产生铜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红色相好像左边没压紧!!!
眼神真好,还在施工

网友I:
这是低压侧,实在不行加个防护罩吧。用绝缘材料做一个。

网友J:
一看就看到左边那一相没压紧。
关于铜铝连接的,我之前专门研究过,可以参考这个帖子: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603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