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伺服或变频器的控制面板,想下载资料。谢谢

楼主(2021-08-15):
这是什么伺服或变频器的控制面板,想下载资料或说明书。谢谢

网友A:
看机器的侧面,上面会有个商标和型号

网友B:
如果是远程控制模块,要看它的数据连接线接去哪个主机,看主机品牌型号。这玩意要看主机品牌型号,不能单凭控制面板去判断。
就像你采购了一台品牌机台式电脑一样,不能看键盘显示器知道它主机内部的硬件配置,是否独立显卡或者SSD固态硬盘,需要研究主机箱开盖获取信息。

网友C:
看面板像海利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