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8-16):
使用的汇川5UPLC,然后扩展的4通道模拟量输入模块四个模拟量之间存在互相干扰,如果四个只有一个模拟量信号在变化的话数值是稳定,但是有一个以上模拟量信号变化的话就存在互相干扰,这个要怎么解决啊?

网友A:
硬件:外部用屏蔽线;软件:信号加滤波。试试能不能改善。但是有个问题:几个都在变化,你是怎么判断他们之间在互相干扰的呢?

网友B:
怀疑你的接线安装是否规范啊,不用怀疑PLC,检查外围传感器和变送器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C:
我也遇到类似问题,只不过数值差距不大,精度要求不高,我就没管它

网友D:
屏蔽,接地,实在不行加隔离器

网友D:
我用的三菱的,经常遇到这样问题,最重要的就是接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