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8-16):
原装是直流24V输出,现在是24V-70多V输出直接把直流24V的中间继电器烧了,大神有什么办法补救吗?降压模块可以吗?

网友A:
70多伏哪里来的,找出来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B:
直流24v输出,变成了70多V,这不明摆着电源坏了吗?
可以修一下电源,变压器坏了就换变压器,整流模块坏了就换整流模块。这么折腾还不如直接换个新的开关电源。
干这一行不要什么都想着修,你可以研究哪里坏了,但是修的最好还是不要用在项目上,没准你还没出门呢就又坏了。

网友C:
瞎搞一通,24V就24V的,你用24V的开关电源就行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B:
有道理!

网友E:
回复 网友C:
版主说得对!赞成。

网友F:
没什么补救的了,换个新的开关电源就可以了。

正常是24V输出的,现在是24V-70多V输出,就是开关电源坏了

网友G:
版主说得对!赞成。

网友H(2021-09-16):
 如果维修:应该重点检查开关电源的电压反馈控制部分(如:输出电压微调电位器等)。故障排出前,不可无负载上电,否则开关电源可能彻底烧毁。因电压调节控制部分失效,开关电源工作在最大输出功率。
 或直接更换新的开关电源。

网友I:
看见找大师,壯起胆进来,企图侥幸冒充一把大师。
一看问题,大失所望。
拒绝回答!

网友J:
回复 网友I:
哈哈

网友K:
也是,电压都70多了
??

网友L:
哈哈,如果输出有70V,那输出电解电容不都爆了吗,说不准隔离变压器都烧坏了,赶紧换个新电源吧156-0325-1176,这里有24V输出电源,看看合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