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行号前的数字随着页码的改变而改变

楼主(2021-08-16):
请教大神,如何在EPLAN里实现每一张图纸里都有01-30,31-60的行号,且每个行号前都有相应的页码,烦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谢谢。

楼主:
补充,如上图,301-330,最前的3是页码,后面01-30都固定

楼主:
已解决,分享下经验:在图框里添加(页名行号),在图框属性里设置需要的行数,其中行数的设定与图框的大小有关,注意行数及每行的行高,再根据需要,调整行高和显示页名行号的位置间隔即可。

网友A(2021-10-05):
不是很能理解这个号码的作用,一般图纸右下角会标注页码,图框四周只显示行号、列号就够了吧。不过每个人需求不同,你这样设计也行。

网友B(2022-08-14):
回复 网友A:
你好,在同一图框里添加左右两行号),怎么做到右边是左边的延伸数字,就跟你第一张图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