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8-16):
求助这个型号的屏通屏怎么恢复出厂?取了里面的电池也不行,只是保存的数据掉了

网友A:
触摸屏的程序都是用的闪存,不可能让你电池去了就能恢复出厂值的,电池只是保持时钟、设置及掉电保持的数据;
你需要安装对应的编程软件来操作;

网友B:
通常都是屏上电马上按住四个角的其中一角,屏就会进入系统界面,再或者按住中心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按左上角,有下载页面,其它的没有了 看了些资料,这个好像是OEM做的,不是原装,要专用的软件

网友C:
能找到编程软件就好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