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8-16):
请教一下各位师傅,伟创AC70-37KW变频器不报故障,启动后面板显示频率上升,但UVW无输出,已确认6路PWM被封锁,更换主板无效,请教一下封锁的原因是什么?谢谢

网友A:
主板都换了,剩下就是功率模块了,模块用万用表是可以测量,大不了就拆旧配件安装上去啊,谁家店铺还没几个模块配件啊

网友B:
那就查下驱动板信号公共端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C:
参数恢复出厂值试试看。

网友D:
查下主板到驱动之间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