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8-16):
求教师傅们,AC70-37KW,运行后UVW无输出,面板显示频率上升,但无驱动脉冲输出(光耦输入输出端均无驱动信号,更换主板无效。驱动板哪儿能让主板封锁脉冲?

网友A:
用示波器直接测CPU的脉冲输出口看看有没有
6路都没有,这种故障最好修了

网友B:
蛇会大学说的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直接测CPU的脉冲输出口看看有没有
6路都没有,这种故障最好修了
说的是实话!建议楼主慢慢来,不要急,一定要按部就班!

网友D:
可能原因:
1、驱动光耦输入侧5V丢失所致。+5V经欠电压保护电路处理得到5V供光耦输入侧工作电流。顺光耦2脚往前找,不难找到该电路,可暂将三极管的E、C短极,恢复光耦供电试一下,如果脉冲输出正常,故障在此。
2、驱动前级可能是三态可控门电路,可能有故障信号存在,封锁三态门输出。
3、MCU未有脉冲信号发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