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WORKS3 FB 导出问题请教

楼主(2021-08-16):
如图上所示,导出的话只能导出 局部标签 ,程序本体是灰色的。我想在其它程序中使用这个FB,要怎么操作呢??望知道的大师解惑。不胜感激

网友A:
我记得三菱好像好像可以直接复制粘贴,work2的是可以的不知道work3行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打开两个程序文件,可以从A程序中选取FB块,复制到B程序中去。但不能导出,无奈

网友B:
看到+,是不是要展开它,再分别按需保存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图上所示,导出的话只能导出 局部标签 ,程序本体是灰色的。我想在其它程序中使用这个FB,要怎么操作呢??望知道的大师解惑。不胜感激
1、仅支持编程语言为梯形图的FB/FC的导出。
2、使用用户库功能,在需要使用该FB的程序内导入库。

楼主:
回复 网友B:
展开后是这样的。应该不是这个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用的是FBD写的FB块。如果梯形图能导出,有时间得试试。还有个用的是ST写的FB块,同样不能导出

网友B:
引用 楼主:
展开后是这样的。应该不是这个问题
随之而来,设计好的功能块,如何放入用户库以备需要时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