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CANopen总线指令速度的单位是什么呀?

楼主(2021-08-16):
最近做一个项目,PLC用的是汇川3u,带几个620P-C的总线伺服走 CANopen控制,现在遇到一个问题,走速度模式控制,调用PLC自带的总线控制指令 MCMOVVEL ,里面的目标速度与加速度,减速度,它的单位是什么呀?是r/min还是 r/s 还是mm/min,求各位网友指点!
另外前几天提问的 电机停止速度很慢,原因色通讯 心跳时间太长了,导致的!

网友A:
看你电子齿轮比是设置什么单位。。。如果是角度那就是角度/s,如果是距离那就是mm/s或者um/s

楼主:
回复 网友A:
2个电机分别是度 与MM
如果是度数的话,就是 如果是速度设为60 那么就是 60度/秒 ,如果是MM的话,就是 如果是速度设为60 那么就是 60MM/秒,我可以这样理解吗?这几天被汇川的手册搞懵了,问汇川的技术,他表示,我也不知道,汇川技术支持真的感觉不行,还没有杰美康技术支持给力!

网友B:
引用 楼主:
2个电机分别是度 与MM
如果是度数的话,就是 如果是速度设为60 那么就是 60度/秒 ,如果是MM的话,就是 如果是速度设为60 那么就是 60MM/秒,我可以这样理解吗?这几天被汇川的手册搞懵了,问汇川的技术,他表示,我也不知道,汇川技术支持真的感觉不行,还没有杰美康技术支持给力!
很好的知识,学习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是的,你的理解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