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200smart plc发的脉冲和伺服接收的不一样。(20210817)

楼主(2021-08-16):
(无正文)

楼主:
用私服软件监测每次都会多走一点

网友A:
排查方案:
1、把西门子的PLC设置为发脉冲形式
2、把伺服设成接收脉冲的形式
3、检查线路有没有焊接屏蔽层
然后PLC发1000脉冲,看伺服是否接收1000个脉冲,如果是,则是软件的电子齿轮比设置错了
如果否,则是线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