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8-17):
在三菱fx plc中,在使用局部变量时,怎么才能实现先入先出。局部变量没有类似z,v之类的偏址寄存器

网友A:
用数组就行

楼主:
比如d20z0这个怎么实现

网友B:
这思考逻辑正好和我倒过来了。 我要尽量用局部变量实现一些功能,然后有人给我提用变址的解决方案的时候, 我就头疼的要死。

FB里把功能实现了, 需要的时候直接绑实参就可以了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思考逻辑正好和我倒过来了。 我要尽量用局部变量实现一些功能,然后有人给我提用变址的解决方案的时候, 我就头疼的要死。

FB里把功能实现了, 需要的时候直接绑实参就可以了呀!

这个用不用全局变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思考逻辑正好和我倒过来了。 我要尽量用局部变量实现一些功能,然后有人给我提用变址的解决方案的时候, 我就头疼的要死。

FB里把功能实现了, 需要的时候直接绑实参就可以了呀!

这个用不用全局变量?
绑实参怎么会变还全局?又不是绑海参,捞上来不及时处理就化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想用也用不了啊。

不可以用啊。

用了全局变量, 这个FB就不能重复使用了。 只能用一次。 而且, 如果挪到别的项目中,还有可能跟那边的变量使用形成冲突。

你还敢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数组就行
用数组时下标无法用局部变量指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思考逻辑正好和我倒过来了。 我要尽量用局部变量实现一些功能,然后有人给我提用变址的解决方案的时候, 我就头疼的要死。

FB里把功能实现了, 需要的时候直接绑实参就可以了呀!
是想用局部变量,可得有方法实现。比如想实现先入先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想用也用不了啊。

不可以用啊。

用了全局变量, 这个FB就不能重复使用了。 只能用一次。 而且, 如果挪到别的项目中,还有可能跟那边的变量使用形成冲突。

你还敢用吗?

看不懂,你有现成的程序例子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嗯是的我没表达清楚,用两个数组下标变量就能做OFIFO一个变量存数据,一个变量取数据;局部变量做个缓存最后再还给全局接口变量

楼主:
还是不明白,可能我没表达清楚。我的意思是自己使用字移动指令,实现先入先出入库和出库。用d0z0是可以实现,但用局部变量就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E:
刚才试了下,GX WORK2好奇怪啊,

数组下标还不能是变量,只能是阿拉伯数字?

网友A:
回复 网友E:
嗯,定义长度可能应该是固定(非固定可以用变址),但不影响下标循环寻址。

楼主:
数组长度可以不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