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8-17):
施耐德ATV900变频器手操显示STO代码,变频器ASF灯亮,PLC启动不了怎么解决。

网友A:
STO是安全保护,你端子要短接!安装手册,编程手册不应该看一下么?

网友B:
STOA和STOB通常要和24V保持常闭,否则变频器会处于STO状态,也就是说STOA和STOB和24V短接一下就好

网友C(2023-01-31):
回复 网友B:
STOA和STOB已经和24v短接了,三个端子测量过都有24v电压,但还是安全功能报警

网友C:
回复 网友A:
STOA和STOB已经和24v短接了,三个端子测量过都有24v电压,但还是安全功能报警,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A:
回复 网友C:
接线没问题,就是软件问题,施耐德软件出了名的BUG多,恢复出厂值看看!不行打施耐德电话吧,问问咋回事!施耐德电话比其他几个好打!

网友D(2023-03-14):
有的是24v电源坏了,引起的。

网友E:
变频主回路供电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