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8-17):
昨天在调试一台机器,是有英威腾伺服的,调试过程中的英威腾伺服报警后确不能清除报警,检测线路,线路焊在10号端子,没问题,然后检查伺服设置参数,发现P4.90有个故障恢复设置,并将参数设置为1,但是还是不能清除故障报警!现在请问问大佬们,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才好。

网友A:
是不是故障还没有排除,重新上电可以清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