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8-17):
如题。手上有编码器,伺服模组。想做个倒立摆

网友A:
先了解下模糊控制;

网友B:
不要听版主吓唬你,其实很简单的,先这样,再那样,就可以了。

网友C:
别听楼上吹牛,先这样再那样什么的,你倒是说说呀,这玩意说难不难,说简单不简单,先把倒立摆实物做出来,然后接伺服,编码器等,PLC外部电路接线,全部正确后,进行编程调试,然后就完成了,可以来论坛演示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上午看了,不是太明白。
模糊控制可以完成这类控制吗?

网友D:
去抖音搜  PLC做倒立摆  ,应该可以找到一些启发,重点看视频评论

网友E:
感觉这个好难呀!太难了!看的视频越多,越感觉难度越大!

网友F(2022-01-23):
过各很好迷茫

网友G:
回复 网友B:
这个好,讲的明白

网友F:
你可以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