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ctory talk 上位机画面问题

楼主(2021-08-17):
想请教一下这个表达式为什么是{#602}+2*{#601}?直接两个相加不可以吗?

网友A:
直接相加,当结果为1的时候,你不知道是哪个通了

网友B:
这就是用几位,表达几个状态.
当你用一位的时候,能表达2个状态,只需要0,1
当你到3个状态(颜色)的时候,就需要至少2位,所以用2*,其实是向上移一位.
这种做法是用在一个元件上,当然可以用2个元件各表示601,602.
基本的道理就是楼上说的,高级的需要学习点数电逻辑什么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是没弄明白。。。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是没弄明白。。。
经常用到的,电机的状态显示到一个图符上. 有运行/停止,还有故障. 运行停止一个点tag, 故障一个点. 运行(1)时候图符红,停止(0)时候绿,故障(1)黄.
你会怎么做?
一种办法,做2个图符.运行一个,故障一个.运行/停止用0,1确定红/绿.故障确定两个谁显示.
另一种办法,做一个图符,显示3个状态,两个点一起.直接加的真值表是0 1/0 1[0,1,1,2]2无效,1混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