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书怎么写?

楼主(2021-08-18):
电气控制部分说明书怎么写的?

主要是格式和规范,有经验的可以说说大致的模板吗。

网友A:
封面,说明(系统属于哪一类,控制符合什么标准,操作人员资质等,也要注明没有电工证乱操作后果自负,使用本设备要仔细认真学习本手册,有疑问可以咨询技术人员等安全声明和要求),目录,正文(系统构成,现场实物介绍,一般是柜内各空开,设备,端子的名称,用途,规格型号等,然后是操作面板截图,标注说明各按钮和参数设置的作用,描述各种模式的运行策略,重点注意手动操作部分要写的很详细),常见问题处理(可以假想一些可能发生的问题,比如热继跳了,空开跳了,继电器不亮等硬件故障问题),维护与保养,售后及技术支持范围。

网友B:
去百度文库里面搜一搜

网友C:
这个问题非常的头疼,自己开发的好几款产品,因为写说明书的问题搞的几乎崩溃,不是因为产品的操作使用功能有多复杂,反而是产品里的诊断保护功能,占了整个说明65%以上的说明空间,非常的不好搞,现在都是以PDF的形式提供给用户,用户自己打印出来发放给员工。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图片都要整理半天吧,哈哈哈哈,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