函数功能块的学习疑问

楼主(2021-08-18):
用信捷XC2系列的主机 做 圆面积的计算(系统自带的块 要求的数据为整数,有时需要浮点数,就满足不了)
程序如下,函数块在代入后,不知道什么原因 公式运算不了,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有使用过的探讨下!

楼主:
接上函数块在运行时D2为什么显示“?”

网友A:
浮点型应该都要将类型改为浮点数,另外还要注意地址下一个是+2,如FW[4]=FW[0]*FW[2]

楼主:
在此纠正个错误。圆面积的公式用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是地址用错了。以解决
还有就是公式也有错。

网友B:
把W[0]改成FW[0]就成浮点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W[0]改成FW[0]就成浮点数了。
改后会编译不会报错,但通过触摸屏把浮点数写进后,计算结果出错

楼主:
改后运算结果出错

网友B:
我这是XC5的,没问题

网友B:
回复 楼主:
数据监控那里用 自由监控 ,添加时监控模式选 浮点 ,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据监控那里用  自由监控  ,添加时监控模式选 浮点 ,试试看
可以了 我使用是XC2系统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