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发电机

楼主(2021-08-18):
各位师傅,请教一下,我们工地打桩需进场6台液压打桩锤,每台液压锤功率约220kw。请问需要几台发电机,发电机500kw或600kw。怎么才合适。谢谢。

网友A:
不了解打桩机是什么样的负载和工作持续时间,不过发电机允许的负载突加是0-60%,负载平稳运行时,负载率控制在80-85%是最比较经济合理的,如果负载经常有冲击,发电富裕量要留的再大点。仅供参考。
具体方案必须在询价时和发电机厂家确认,我们需要四处求证的问题,在他们来说是日常工作,自己了解多一点别被忽悠就行。

网友B:
工地上机器都很野蛮的!个人经历220KW左右的钻桩机把800KW发电机搞熄火!主要看你的最大冲击电流多少?如果你的设备没有变频器之类的东西,发电机电压越高越好!线越短越好!

网友C:
6台如果同时工作的话差的老远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6台如果同时工作的话差的老远了;
同意版主说法!6台×220KW=13200KW。

网友E:
回复 网友B:
不是很明白为什么发电机会熄火,发电系统并不是刚性连接(指发电机的转子和定子),在我的认知中,超负荷只会拉低电压,并不会熄火吧。
个人观点,并非杠精,探讨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不是很明白为什么发电机会熄火,发电系统并不是刚性连接(指发电机的转子和定子),在我的认知中,超负荷只会拉低电压,并不会熄火吧。
个人观点,并非杠精,探讨一下
转子与定子没机械连接,但是电磁连接一样相互作用,最简单的例子,摇表的两个鳄鱼夹连在一起,摇起来就费劲,拆开,摇起来就轻快。
在一定条件下,发电机电压由励磁决定,转速决定了发电频率,单机发电时,负载超过一定程度,发动机转速无法维持,频率下降到一定限值,发电机就保护跳闸了。发动机如果过载,也是有保护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E:
现在的专用移动发电机如果你是租的对方的他们都带着GPS模块 可以远程观察各种数据!至于熄火一般是发电机保护或者发电机遇到了非常大的冲击电流,比如持续多少秒的极限电流!它自动停机的。如果什么都不带保护的发电机你就随便开吧!好像发电机短路也不会停机。

网友E:
斯国以,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