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GBT的技术参数问题

楼主(2021-08-18):
最近修了几台高压变频器,通过调换电源板和驱动板,确定就是上面的5个IGBT出问题,检查驱动电阻和瞬态抑制二极管都没有问题。主要现象就是变频器报过压故障,通过变频器检测界面也发现电压确实比其他的高,当高于1150伏时,变频器停机。
于是使用耐压表测量各个IGBT,发现其中一个IGBT测量的hef上桥和下桥的区别较大,而另外4个IGBT区别没有这么大。反复看了几遍说明书,一直不明白这个数值代表什么问题,还请大家解惑。

楼主:
这几个IGBT通过使用指针表的?10K档,每一个都可以正常触发和关断,按照一般的测试方法认为是好的。这也是第一次反复检测没发现问题,到现场就出现过压故障。

楼主:
查了一下hfe的定义。HFE共发射极直流放大系数:当集电极电压与电流为规定值时,Ic与Ib之比。
换句话说:hfe的值越小,说明在集电极(C)给定的电压和电流不变的情况下,在基极(B)给定的电流也不变的情况下,发射极(E)获得的电流比较小。
三极管,属于电流控制电流型原件,IGBT本质属于电压控制电流器件。如果hfe的值比较低,说明当控制电压不变时,输出电流变小了,说明IGBT本身出问题了。
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A:
换了好了吗?

网友B:
IGBT引起过压头一次听说,既然IGBT 能触发那可能是响应时间慢了,更换全新IGBT确认一下到底是不是IGBT引起过压

楼主:
昨天已经购买3个IGBT,今天到货,给客户装到上面,估计在明天或后天。等有结果了,一定上来说一下。

网友C:
你这个表能测试IGBT不?这是场控开关型器件,hFE没有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IGBT引起过压头一次听说,既然IGBT 能触发那可能是响应时间慢了,更换全新IGBT确认一下到底是不是IGBT引起过压
高压变频器不同于一般的变频器,三相RST三个IGBT来实现整流的,输出是2个IGBT,然后多组驱动单元串联得到高压。因为实际测试非常麻烦,且无法达到工况条件的电压和电流,在没有测试仪器的情况下,只能靠代换和判断。当时看到电压过高,就觉得整流部分的开关频率过高了,现在反过来考虑,觉得是变频器输出端电压和电流达不到要求,把检测信号给主控板,然后让整流提高占空比,最后导致母线电压升高。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是主动前端的变频器吗?它用移相变压器吗?

网友B:
回复 楼主:
楼主整流也用IGBT的吗?不是用二极管整流?

网友D:
过压是电容和电压检测问题,跟IGBT没有关系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这个是全控整流,可能还带电感滤波所以会导致过压

楼主:
这是更换模块以后测试的画面,已经运行半个小时了,原来基本上几分钟就报故障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确实是IGBT性能不良看来英飞凌模块也会出现莫名其妙问题,楼主辛苦了

网友E(2021-12-09):
回复 网友D:
厉害了,很少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