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8-19):
1.写程序的目标有两种, 一是让CPU最少的负担。 二是程序员花费最少的时间和精力。

2.目标只有一个,让设备正常运转。

你支持哪种观点?

网友A:
个人以为设备正常运行是最重要的,其次才是程序的完美,并且程序完美是在设备上体现的。

网友B:
让设备正常运转的同时,让现场的的维修保全人员能最少的时间最少的精力去读懂程序

网友C:
实现功能上的基础上,再优化程序的结构。

网友D:
程序的第一版肯定是你说的第一条,简单可靠,追求完美的优化,但是随着项目调试时要求的增加,临时的修改,后期的改造等等,到N版的时候,只求设备能转起来,哪怕祖传屎山,更是不敢随便乱动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程序的第一版肯定是你说的第一条,简单可靠,追求完美的优化,但是随着项目调试时要求的增加,临时的修改,后期的改造等等,到N版的时候,只求设备能转起来,哪怕祖传屎山,更是不敢随便乱动一下

事先规划好程序空间,全局变量,临时变量空间,然后定好规划,就算改了N版,也能比较稳妥的易读
说白了就是用心程度够不够。。标注注释是不是全部都写上了

PLC程序哪里像屎山,知道设备的动作,大不了重新构造就好了……也花不了多长时间

网友E:
目的就是完成工艺设置的控制要求

网友F:
给机器赋予灵魂,让机器动起来。

网友G:
初级和中级程序员的目标是先把设备动起来,高级程序员必须考虑到程序的易读性,易维护性;

网友H:
老板眼里,程序让机械按照工艺动起来即可,BUG尽量少。

客户那边不闹意见即可。

屎山又如何?大设备程序你重写试试?费用谁出?客户不接受?不存在的,我只保证设备按照合同动起来做出产品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初级和中级程序员的目标是先把设备动起来,高级程序员必须考虑到程序的易读性,易维护性;
哈哈 使用几年后在修补程序bug

楼主:
引用 网友H:
老板眼里,程序让机械按照工艺动起来即可,BUG尽量少。

客户那边不闹意见即可。

屎山又如何?大设备程序你重写试试?费用谁出?客户不接受?不存在的,我只保证设备按照合同动起来做出产品即可。

~~~~~~~~~~~~~~~~~~~~
谁来验收?比如设备在工作中任意按下急停后的处理,再比如意外的碰触任意按键会不会出现危险事故,及后续如何处理等等

曾经给一个生物酶制品企业做一个设备,按技术资料检验通过,最后外资合伙人来验收,他就是随机按下急停或某个按键看结果,最后不签字,整改后的PLC程序有原来1000多句,到5000多句,屏画面多了20多,提示警句增加300多条,这么说吧,认识汉字的就可以操作,想违规按键都不给他机会,必须按工艺操作,保证不会出现违规操作时可能出现的物质泄漏---他们最担心的事情,环保局在企业设立了众多监测采样点。
后来以此为蓝本做了12套,其中2套附加电子秤,费用只砍掉了前期调研费。

记住了,啥时羊毛变成驼绒上帝不会通知你,全在自己如何做事。

网友I: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老板眼里,程序让机械按照工艺动起来即可,BUG尽量少。

客户那边不闹意见即可。

屎山又如何?大设备程序你重写试试?费用谁出?客户不接受?不存在的,我只保证设备按照合同动起来做出产品即可。

~~~~~~~~~~~~~~~~~~~~
谁来验收?比如设备在工作中任意按下急停后的处理,再比如意外的碰触任意按键会不会出现危险事故,及后续如何处理等等

曾经给一个生物酶制品企业做一个设备,按技术资料检验通过,最后外资合伙人来验收,他就是随机按下急停或某个按键看结果,最后不签字,整改后的PLC程序有原来1000多句,到5000多句,屏画面多了20多,提示警句增加300多条,这么说吧,认识汉字的就可以操作,想违规按键都不给他机会,必须按工艺操作,保证不会出现违规操作时可能出现的物质泄漏---他们最担心的事情,环保局在企业设立了众多监测采样点。
后来以此为蓝本做了12套,其中2套附加电子秤,费用只砍掉了前期调研费。

记住了,啥时羊毛变成驼绒上帝不会通知你,全在自己如何做事。

。。。。。确实。我们这里叫程序的攻与守。

         所谓的守,就是各类意外情况的处理,误操作,停电。。。往往这类
         程序写的反而比正常工艺还要多,还费脑子。

         而且,几经改善后你认为这下防守到位了。。。交付后,又出来新问
         题,往往会感叹 :还有这种情况发生 ? 再改。。。。

楼主:
回复 网友I:
分享一招,让“陌生人”胡乱操作,让他操作的理由就是,这个按键能按动不,啥时按你就别管了,出现问题反馈修改。
虽然这个项目费了很多时间精力成本,弄到最后,还是乐的,1是没人再挑出问题,2是被信任,3你懂的

网友J:
回复 楼主:
非常赞同你说的,目前手里的所有产品,全部都是诊断程序多于正常的运行程序;一套完善的程序,不是完成工艺,而是要想到各种意外情况发生时如何将损失降到最低,因此,往往保护与诊断程序比正常运行的程序复杂好几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