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8-19):
你都遇到过哪些最难调试的bug,欢迎吐槽!

想见识一下什么叫奇葩。。。。

网友A:
工艺讲透谅解清楚就没什么奇葩bug,要说奇葩就是调试完他说改加工艺流程,俗话说的拉抽屉

网友B:
2020年的工程,记得以前好像在论坛里说过,业主的工程是污水处理项目,主生产厂区和污水厂相隔三四公里,生产厂区内安装大约10几个视频监控,然后2套泵站(各自独立子站),信号经由光纤全部采集至交换机,由电信公司专用VPN传输至污水厂,与原有PLC系统合并。交换机和光纤收发器等网络设备均为千兆。调试时一切正常。后来大约半个月后,开始出现WINCC画面延时甚至脱机,监控画面卡顿甚至黑屏,检查发现网络丢包严重。均是偶发性的,大约半小时一小时出现一次,每次持续时间约10几分钟。影响到正常生产。全部断电重启也并不一定能解决,有时重启后还是一样。经过前后约2周时间的排查,才发现业主自用的交换机RJ45插口脱焊了,更换后正常

网友C:
不是调试,是去维修,一套复合机的触屏偶尔不能启动,经过检查线路,发现触屏的电源竟然是来自PLC的直流电源,使用时间长了,PLC的直流电源负载能力有所下降,PLC和触屏都难正常工作,独立加一个直流电源给触屏供电,处理后差不多两年了,工厂没有再报故障。这套生产线就是来自东莞的厂家(厂家名不点,免得尴尬,毕竟这个行业圈子不算大)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前段时间在工厂修了一台机台,也是同样的问题,机器的限位开关采用PNP常开的方式,接近开关的供电居然是从变频器供过去的,就是因为接近开关无法限位造成设备失控,冲出限位,查了好久才查到问题,不知道厂家是怎么想的,控制柜里明明有独立的24V开关电源不用,偏要从变频器上引24V的电源过去用,后来将接近开关的供电接到独立的24V开关电源上,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