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8-19):
三相输出220V的变频器,我想测试一下变频器,但公司只有三相380v的电机,要怎么测试啊,电机要改吗?

网友A:
如果你的电机接380时是星形接法的话,那么改成三角形接法就可以用三相220了

网友B:
如果仅仅是带电机空载运行一下,不用改也可以的;只是电机输出力矩会小;

网友C:
空载可以直接。

网友D:
找一台小于4kw的小电机,最好是750W或者更小的电机,将接线盒内的6根线,由原有的“Y”改为△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导,只能空载测试一下,公司的电机只有三根柱,改不了角接,

网友E:
空载肯定会转,不过不要纠结运行参数

网友F:
能转就行了,电压低点,力矩差点,只是看输出带载三相平衡不,电机抖动不

网友B:
测基本有功能没有问题的,我这试机用的电机就是按380V接法,试变频器不管220V还是380V都是这样试的。

网友G:
改成星接之后功率小了 扭力也小了

网友H:
用三个100W的灯泡应该可以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