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铭牌上的EFF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1-08-19):
如图,这个电机有看到EFF这个参数,其他好像没见到过,好奇想知道是什么意思?另外这个电机参数是不是有问题?我按它列的电流和功率因素,推算的功率不止1.5KW

网友A:
另外这个电机参数是不是有问题?我按它列的电流和功率因素,推算的功率不止1.5KW
还要乘以效率,标准计算还没1.5KW
功率因数0.85 效率0.68,这两样都好低
380*3.7*1.732*0.85*0.68=1407

网友B:
国产马达,却使用出口铭牌作为标识,有点奇怪。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另外这个电机参数是不是有问题?我按它列的电流和功率因素,推算的功率不止1.5KW
还要乘以效率,标准计算还没1.5KW
功率因数0.85 效率0.68,这两样都好低
380*3.7*1.732*0.85*0.68=1407
我也赞成!这个设备可能是高大上感觉!

楼主:
这个是台旧设备上的电机,估计有仿冒成分

网友D:
铭牌很清楚的标识出了DONGGUANYIZHENG
有什么好仿冒的。

网友E:
铭牌没什么问题啊!算是挺正规的一种了。

网友F:
你再乘以那个百分之68就知道了,那个是效率也就是电机的机械输出功率

网友G:
两个电压下同一功率,有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两个电压下同一功率,有问题
问题在于没给出接法变化。

网友H:
电机铭牌标注的功率是可以输出的轴功率,应该是线电压*线电流*1.732=有功功率(输入功率),有功功率*效率=电动机铭牌功率(输出的机械功率)。
他这个参数有点取巧,不是用额定电压380伏侧或算出来的,是用的400伏,既是变压器低压侧的端电压,也在额定电压5%范围内,好多电机厂家这样干。贴一个东元的和皖南电机的铭牌,就不是这样了,就是按照额定电压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