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8-19):
伺服位置环默认为10,最大速度下定位过冲2转迅速归位,位置环降为5时过冲3/4转迅速归位,降为2时过冲半转缓慢归位,降为0.4时过冲1/4转缓慢归位,降为0.2时过冲不明显,但是定位不准,上下1/5转飘动

楼主:
200W伺服,在螺纹杆上上下运动,负载大概300克,转速3000转

楼主:
把速度环积分时间常数调大可以暂时解决过冲现象,但是这是表象,事实上没有解决,定位后三秒内没有过冲回转,但是十秒内依然会回转

楼主:
位置环0.2,过冲肉眼已不可见,但是锁定力不足,比较飘,调大点又发生肉眼可见的过冲,输出力矩显示不到电机一半,电机利用率显示在30%到70%

楼主:
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换400W电机?加减速机?

楼主:
位置环0.2,锁定力不足,非常容易受外界影响产生飘动,比如外界轻微震动

网友A:
300克这点负载应该问题不大,是不是刚性或者响应频率没调好……

网友B:
位置环和速度环两者搭配调整,而不是单单调整一个。

网友C:
丝杠的正负向间隙也要考虑

网友D:
这种情况,机械配合因素很大的,你还需要检查丝杠间隙问题,伺服电机 扭矩等

网友E:
把电机速度降下来点呢。

网友F:
位置环从10调整至0.2,就是机械运动精度调整了两个小数点的位置,也就是调整范围是100个单位了。比如你本来的运动精度是1CM,现在立马要降低运动精度至1微米。
1、翻阅200W伺服系统的出厂选型参数硬件使用手册,确认你的电气控制部件出厂设计精度能达到你设备的控制精度要求。
2、确认你的机械传动部件的传动误差小于你的运动精度要求,比如链条传统间隙,齿轮箱传动间隙,皮带轮传动间隙。

网友G:
脉冲量是不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