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碁s3800

楼主(2021-08-19):
三碁s3800  7.5kw变频器上电无显示,查开关电源部分的经过5只100K电阻后的启动电压只有12-15V之间来回摆动,开关电源不能启动,但是发现开关管发热,拆除开关管后测开关管G S之间无脉冲电压,滤波电容已更换,稳压管(20V)未损坏,哪位高手指点下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电源负载可能短路!用万用表1欧姆挡,测量所有负载整流二极管,不就一目了然!也有可能变压器问题,关于电源打嗝维修本论坛帖子多得是!

楼主:
昨天将一只100k的电阻换成80k的,开关电源起动了,变频器运行正常,可是今天再上电又没显示,3844   5 7脚之间的电压是15.8v,开关电源不能启动,后级没有短路,搞不明白启动电压怎么就达不到16v呢?望指点。

网友B:
回复 楼主:
启动电压的维持要靠启动后另一绕组维持。。。听着比较别扭。但就是这样。

楼主:
但是3844的启动电压至少要16v,没有启动何来维持呢?

网友A:
给7脚单独供电16V,8脚可是5V,用示波器看看4脚和6脚可有波形以及占空比情况,还有稳压电路问题,稳压比较电源(一般是从5V电源侧取的)加电压,缓慢加到5V时,用万用表10欧姆电阻挡测量光耦3脚和4脚(输出端),电阻值迅速变小,否则有问题!此方法检查稳压电路简单,高效,快捷,精准!。另外继流电路,电流检测电路,你重新检查一遍,可疑之处就更换,特别是51v电源的电解电容一定要检查!。以上提供方法和思路希望对你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