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d plc和上位机通讯发送数据

楼主(2021-08-19):
电气方案: plc采集位移传感器模拟量 换算得出移动距离 将距离数据发给上位机(PC) 和做软件的工程师沟通通讯协议如图 请大神看看这怎么写通讯程序 和发送数据的格式

网友A:
就发送字符串给上位机就好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教程吗 没搞过 不知从哪下手

网友B:
你数据转换看不懂,十六进制的20 00,换算成十进制应该是8192
难道你是两个数字一组?假设是3232MM,转换后就是20 20? 如果是这样表示,你有没有想过PLC要怎样转换,3232这个数是在一个寄存器里面的。
其实用XD系列PLC你应该程序都不用写,这个PLC是支持MODBUS协议的,你只需要告诉软件工程师这个距离数据放在哪个寄存器就可以了。

网友C:
支持楼上观点
你要这种混合数值很难整
将处理好的数据放在某个约定的地方,让他来拿好了,你还不用担心他是否收到。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2个数字一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2个数字一组
试了一下,也不难实现,2个数字一组,除以100就分开了。商占2位,余数2位。我这个PLC是XD3-16的,用了自带的485端子(COM2)。

楼主:
?????? 感谢六楼的大神 谢谢 我好好学习下 感谢

网友D:
PLC计算出的结果放在固定的寄存器,上位机通过485AB端子用modbus协议查询存放结果的寄存器就可以了吧。

网友E(2022-01-23):
喀喀喀密麻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