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8-19):
以前遇到过八伺服5V信号,而上位机是24V的。在电路上串接2K电阻后正常使用。现在有一台伺服有24V和5V接法,串电阻接5V脚,PLC,Y0脉冲,Y1方向。
正向转动正常,反向(Y1输出)伺服飞车然后报警,单接Y1不接Y0也一样飞车。串电阻测电压,Y0有11V,Y1有23V。(万用表表笔上串一个2K电阻测)改用24V接法后正常使用。相同机器以前做过几台都是串电阻接5V的,能正常用。
问题1为什么串同一个电阻测Y0,Y1电压会差这么多。
问题2单接方向信号,没接脉冲信号伺服为什么会飞车?什么原理
问题3假如方向信号给的是5V它还会飞车吗。什么原理?

网友A:
个人觉得飞车与串联电阻是没什么关联的,是不是你参数没有设置好。

驱动器具体型号是什么?驱动器报警的代码是什么?

网友B:
不接脉冲信号不会飞车啊,就算飞车,立马就报警停车啊

网友C:
应该是参数不对,或者是输出脉冲的模式不对

网友D:
Y0脉冲,Y1方向。
Y0有11V,Y1有23V

Y0脉冲输出,一般占空比是50%。这不对了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报警超速或过载,参数没变的情况下,改24V接法就正常了。只接方向没接脉冲飞机,用24V不会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在就是只接方向,飞车报过载,或超速。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参数确认过没问题,在没改参数的情况下,接24V的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原来是这样,但另一个问题是用24V电压接到5V的方向端口为什么会飞车。接到24V端口不会

网友A:
“原来是这样,但另一个问题是用24V电压接到5V的方向端口为什么会飞车。接到24V端口不会 ”

就是说同样的方向端口有两个,一个是接24V的,一个是接5V的。

接24V的端子没问题。

用24V电压串联电阻后接到5V端子就会飞车。

“相同机器以前做过几台都是串电阻接5V的,能正常用。”

线没有接错、参数没有错、之前做过这样的机台都能正常使用,按这样分析只能说明驱动器坏了,

要你提供驱动器型号你又不说。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驱动器坏了,不是大品牌驱动器。网上没有说明书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串了电阻为什么还是23V?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串了电阻为什么还是23V?

大概是这样,
自己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