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8-19):
用变频器内部继电器给plc 信号控制变频器自动正反转

网友A:
建议参考所用的变频器品牌的快速调试和应用举例就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变频器内部继电器给plc 信号控制变频器自动正反转
把变频器使用说明书看完,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C:
啥牌子的变频器。国产的比较简单。

网友D:
变频器有正转和反转端子,PLC输出端子接变频器控制端子,至于怎么实现自动PLC里面写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E:
我们有类似压滤机拉板变频器采用AB_PF4M,参数设置:
T221继电器输出选择    7 电流超限
T222继电器输出幅度    45
当电机运行电流超过变频器额定输出电流的45%时,继电器动作,PLC发出反向指令,反之亦然不断循环工作,直至卸完全部物料。
百分比设置越大拉板越有力,设置越小越容易反向。

网友F:
如果用PLC就比较简单,外部加限位和启动,变频器外部控制模式就可以。不用PLC你也可以考虑正反转控制器

网友G:
利用变频器电流超限功能,对应输出继电器信号进行换向,超限值需要根据拉板正反两方向到位时的具体电流值设定。

网友H:
见过台达变频器的过力矩报警,控制plc,控制变频器反转。

网友E:
我们厂有多台压滤机,卸料时的拉板-取板往返功能实现有三种
1、采用磁性开关检测油马达是否旋转实现(检测到油马达静止超过0.8秒,反向)
2、采用变频器电流超限功能实现(电流超过设定值百分比,反向)
3、PLC或上位机直接定时控制实现(卸料启动后,单方向运行约4秒(可调),反向)
他们各有优缺点。

网友I:
台达变频器的过力矩报警,控制plc,控制变频器反转。

楼主:
谢谢大家  用ACCi变频器

楼主:
压滤机自动拉板变频器继电器输出给plc  信号控制变频器自动正反转
就是当电机正转时遇到压滤板电机堵转然后变频器继内部电器给plc信号 然后plc 控制变频器反转
反转一会后电机又堵转  然后又正转   如此循环    变频器用的是acci

楼主:
亲们   懂的指点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