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元变频器开关电源求指导

楼主(2021-08-19):
本人门小白求指导
东元E310 403通电无显示
测试IGBT正常
测得直流母线530V正常 K1317开关管无异常,启动电阻12欧和继电器无损坏,脉冲变压器初级绕组有电压,无5V基准电压,次级无输出。求指导提供维修思路。

网友A:
自激震荡 对着电路一个个器件测量。
【方案】
小菲课堂|掌握这7个要领,还愁找不到合适的声像仪?

网友B:
首先确定5V有没有短路,分析电路是保护还是没有启振,R1-R4是启动电阻。多看看咸老师的书,应该有帮助。
【方案】
英威腾Goodrive300系列变频器在油田输油泵上的应用

网友C:
把TL1输入侧元器件全部测一遍,看有无损坏。
C3应为224,C4应为333,是否容量变小?
如果查无坏件,试将启动电阻减小至500k左右,将R5减小至150欧至100欧左右,试下。
咸庆信变频器维修专题博客:
http://blog.gkong.com/blog.asp?name=xq%30%39%31%38%31

【方案】
图尔克 Vilant智能厂内物流门解决方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把TL1输入侧元器件全部测一遍,看有无损坏。
C3应为224,C4应为333,是否容量变小?
如果查无坏件,试将启动电阻减小至500k左右,将R5减小至150欧至100欧左右,试下。
咸大师亲自解答,楼主你还能修不好吗!祝楼主马到成功!给版主咸大师赞一个!
森林之王
【方案】
西门子PLC与研华webaccess以太网通讯配置

网友E(2022-04-14):
这电路,启动电阻爱坏。
【方案】
提速智慧医疗,华北工控可提供救护车智能调度系统专用嵌入式计算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