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8-19):
电控柜内照明的电源,开门亮灯哪种。灯电源一般接在总空开之上还是之下,各有什么优点?

网友A:
我做的设计都是在总开以下,有独立的断路器,配合门开关,实现开门亮灯关散热风扇,关门关灯开风扇

楼主:
如果需要维修拉下总开关,照明灯就不亮了,有点不方便

网友A:
回复 楼主:
拉总闸的维修属于特殊情况,电柜内仍有电,可能存在危险,还是安全第一重要

网友B:
总闸下独立断路器控制。如果说不方便,那灯具坏了需要更换的时候也不是一样嘛对吧。

网友C:
赞同一楼观点,拉下总闸就是告诉大家柜内没电,如果柜内照明还有电、门限位也有电,检修如何避免触电事故发生。

网友D:
现场柜子多的话,可以单独走一路辅助电源,用于柜内插座和照明。互不影响。

网友E:
虽然做出的柜子都是放在总开关下,但是觉得放在总开关上口,用一个一安断路器做保护,还是有好处的。一灯亮表示进线是带电的,二柜内断电同时灯亮方便检修。

网友F:
引用 楼主:
如果需要维修拉下总开关,照明灯就不亮了,有点不方便

这个确实是个问题,还是从总空开上面取,灯可以用DC24伏的,开关电源用个单独的小盒子放着,这样就解决了安全问题

网友G:
我认同一楼的

网友H:
所有配电柜及风扇有单独的变压器及控制空开供电,不要和本柜控制一起。

网友I:
假如取的220的电,可以单拉一路从总空开之上,但是需要单独的电源指示灯用来指示,单独的空开作为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