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楼主(2021-08-19):
三菱PLC,FX3U 128M是继电器输出,还是三极管输出,哪位师傅知道请教一下

网友A:
拿个锤子砸开看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B:
看右侧的铭牌,128MR是继电器,128MT是晶体管。

网友C:
对的需要看侧面的铭牌

网友D:
够幼稚的问题;
黑色的盖子扣下来,里面有字的,能看到是R还是T;

网友E:
你看它输出COM端接的是啥不就知道了,再者听声音,如果是继电器输出的,在PLC的Y点输出的时候会有“咔”的响声。

网友F:
侧面也有标识,不过我确实认为这个三菱做得不好,有些PLC装上去了,跟本就不给空间拆开看。

网友D:
侧面铭牌有时可能挡住了看不到,要拆下来才能看到;有动作时看输出点指示灯听声音可以;
最简单的还是黑盖子拆下看;

网友G:
继电器开合时有啪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