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通讯接口烧坏。

楼主(2021-08-20):
PLC与电脑一连上,PLC通讯接口就烧了。PLC的通讯板已经修了二次。刚刚又烧了,把电脑都烧坏了,现在没有维修的方向了,故障原因也不知道?

网友A:
你的下载电缆没问题吧?

网友B:
下载电缆应该有短路现象吧,不然怎么会这样

网友C:
换根有隔离功能的通讯线

网友D:
线有问题吧。

网友E:
通讯口不建议带电拔插,尤其是数据线连接操作的环境时候,非常适宜断电的情况下。再不济,至少也要把电脑给关机以后,再接插数据线,接好以后电脑再再次开机。小心使得万年船哟。
就跟连接导线的时候,没有验电设备,全部假设为有电带电接驳的案例一样。

网友F:
信号线没有隔离么?

网友G:
引用 楼主:
PLC与电脑一连上,PLC通讯接口就烧了。PLC的通讯板已经修了二次。刚刚又烧了,把电脑都烧坏了,现在没有维修的方向了,故障原因也不知道?
能讲的在多些吗
通讯口是232/422还是USB,供电是AC220V还是DC,DC模块是实验室电源,还是开关电源
曾经发生的事情可能对你有帮助
PLC dc24供电,USB与电脑通讯,DC电源是实验室常见可调电源----这些信息是在烧过2次电脑接口,4次维修后才规整给出
后建议买个开关电源,几十元的,应该解决了---没再找来
类似还出现过自制简易直流电源的,建议后都没在找回来。

上边几位的意见很中肯,线路耦合电压,正在通讯时插拔通讯线,都很容易损坏接口

网友H:
通信线不对吧?

网友I:
感觉用的通信电缆不对,不能看见接口类型一样就往上插,还要看看电气接口。

网友A:
像SIEMENS S7-200的编程口有24V电压的,你乱接可能就把通讯口给烧了,或把你电脑的COM口给烧了;

网友J:
一直带电插拔编程线,暂时还没有烧接口。前提是,编程线是对应PLC的。

大概率还是电路设计问题,PLC的电位和电脑相差太大了吧。(1、PLC隔离变压器供电,2、PLC本体接地良好)

新PLC还是网口好,网线有网变,不怕这些问题,还可以无线玩,更加安全可靠,
~~~~~~~~~~~~~~~~~~~~~~~~~~~~~~~~~~~~~~~~~~~~~~~~~~~~~~~~~~~~~~~~~~~~
说一个以前遇到的问题:

车载CD,放音乐就烧PCB地线(莲花插头?),太久远不太记得,只记得上家修了,自己测试OK,拿到车上就烧。

原因:供电插头的地线断了,电流走音频插头接地过来的,无奈接地面积又少,一放音乐,功放电流一起来就烧。

工厂也遇到过,N PE不分,混接。 各种奇葩问题。

网友K:
回复 网友J:
真实案例。。。

网友L:
换缆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