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问题。

楼主(2021-08-20):
现在一台定长切断机,滚轮直径60mm,做定长切断,朝一个方向滚动,现在切到20片就出现偏差,切数量越多偏差越大。我觉得应该是小数点造成累计误差,现在细分也调到12800,还是有偏差,又不能复位找原点,有什么办法消除累计误差?,你们一般做这种类似的程序怎能做的?做滚轮周长肯定有小数点的,请大神指点下。

网友A:
步进电机又不能设置电子齿轮。

还有,我不知道你程序怎么写的,定长切断,一个方向,用相对定位,每次走距离这个还会有错?

难道用的 绝对定位?

例如依次走55mm

移动距离:=(次数*55mm)?

网友A:
脉冲数:=驱动器分辨率*(需要走位长度/电机一圈机械走长度);

周长自己算个大概即可,如果不对,把周长修正下就行。

这个要用相对定位,绝对不能使用绝对定位。

网友B:
这个我的理解应该不用回原点,也没什么累计误差。

滚轮直径60mm,周长就是188.4MM。细分12800,如果没有其他速比,1个脉冲就是188.4/12800=0.0147mm,假设你定长100MM,PLC发100/0.0147=6802个脉冲就可以了。发完脉冲后切断,切断后再发,这样没什么累计误差的,除非机械打滑或者丢步。

网友C:
用绝对定位也行,没发一次脉冲清零一次

网友D:
可能是机械上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