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8-20):
公司标准传感器都是PNP的,但是三菱的大部分常用模块都是漏型,请问可以更改公共端使用吗

网友A:
换QX81,负极公共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QX81,负极公共端;
QX81比41贵了一点,不是常用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指QX41这个不能接PNP的是吧,我们公司同事说可以改公共端就行了,我也很困惑,感觉不对劲

网友C:
回复 楼主:
不可以。

网友A:
不换QX81,那就把PNP信号转换成NPN再接入QX41就可以了;

网友D:
使用中间继电器过渡

网友A:
继电器会有延迟,有专用的PNP/NPN转换器,如果就几个PNP传感器又不想用QX81那就用转换器吧;

网友E:
转换板,光耦,下拉电阻
数量不多下拉电阻最简单,阻值下限不烧传感器,上限点亮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