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角座阀允许方向装反吗?

楼主(2021-08-20):
如图,看箭头。不允许装反吧,,装反有什么危害?

网友A:
哈哈 要问也是问他弄个箭头啥意思?

网友B:
看看这个结构图,如果是从左往右流的话,要是水的压力大于弹簧的压力就有可能把阀芯冲开造成关不住水
但如果是从右往左流的话,就算压力大阀芯只会压的越紧

网友C:
我有反装过,一样用,
反装怕漏。

网友D:
气动角座阀有一定的防水锤能力,所以不能反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这个结构图,如果是从左往右流的话,要是水的压力大于弹簧的压力就有可能把阀芯冲开造成关不住水
但如果是从右往左流的话,就算压力大阀芯只会压的越紧
谢谢斑竹的图,按您的图。从右往左是正方向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这个结构图,如果是从左往右流的话,要是水的压力大于弹簧的压力就有可能把阀芯冲开造成关不住水
但如果是从右往左流的话,就算压力大阀芯只会压的越紧
谢谢斑竹的图,按您的图。从右往左是正方向
是的,也就是要从右边进水,但是一般的场合应用水压力都不大,所以即使反转也没什么关系,你的图片如果按左边阀门的箭头来看就是装反了。之所以装反个人觉得有可能是没注意,也有可能是如果反过来装位置不够,气缸部分会顶到左边的阀门。

网友E:
凡是有方向要求的元件,都不允许反装,装反,隐患肯定是有的,不然人家干嘛给你整个方向啊

网友F:
反装了阀门有时关不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这个结构图,如果是从左往右流的话,要是水的压力大于弹簧的压力就有可能把阀芯冲开造成关不住水
但如果是从右往左流的话,就算压力大阀芯只会压的越紧
谢谢斑竹的图,按您的图。从右往左是正方向
是的,也就是要从右边进水,但是一般的场合应用水压力都不大,所以即使反转也没什么关系,你的图片如果按左边阀门的箭头来看就是装反了。之所以装反个人觉得有可能是没注意,也有可能是如果反过来装位置不够,气缸部分会顶到左边的阀门。
版主说的对,是因为位置不对会顶到才装反的。因为有4个同样的阀

网友C:
看实际的场所,有的反装更合适。

网友G:
大部分场景是不应该反装的,要不然设计的时候建议安装方向干啥?

网友H:
转90度安装可以吗,看着正着装会卡到阀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