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8-20):
控制板PBO 71303:

输入模块,有的是用厚膜密封,有的是用小电路板(一共用到4种输入模块,分别编号为MOD 01、MOD 03、MOD 04、MOD 14):

输入模块的电路图(测绘):

MOD 01元件面:

MOD 01(小板)背面:

MOD 03(小板)元件面:

MOD 03(小板)背面:

MOD 04(小板)元件面:

MOD 04(小板)背面:

MOD 14(小板)元件面:

MOD 14(小板)背面:

楼主:
厚膜密封的输入模块,易坏且不好测定好坏,只能用比较测量法与同编号的小板进行比较,但很不可靠。小板元件外露走线清晰,易于测量,但数量有限,不够用,干脆按照测绘的电路图DIY几个吧!

楼主:
71303板子,故障率高点,在3个继电器、11个输入模块、2个三极管TIP122C、逻辑芯片。

看板子上的继电器型号,其中欧姆龙G5V-2,手册标定触头额定负载125VAC0.5A,实际控制是2对常开并联控制220VAC交流接触器绕组,似乎容量不够,不排除原型号继电器曾经被维修更换过。

输入模块易坏,一在于用密封固体胶灌封,散热严重不良(有很多流糊),二在于里面的引脚是压接,非常容易松动!尽量用小板代替。

三极管TIP122C,结构特殊,需要对照原理图测量。

逻辑芯片,用逻辑电路测试仪测试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71303板子,故障率高点,在3个继电器、11个输入模块、2个三极管TIP122C、逻辑芯片。

看板子上的继电器型号,其中欧姆龙G5V-2,手册标定触头额定负载125VAC0.5A,实际控制是2对常开并联控制220VAC交流接触器绕组,似乎容量不够,不排除原型号继电器曾经被维修更换过。

输入模块易坏,一在于用密封固体胶灌封,散热严重不良(有很多流糊),二在于里面的引脚是压接,非常容易松动!尽量用小板代替。

三极管TIP122C,结构特殊,需要对照原理图测量。

逻辑芯片,用逻辑电路测试仪测试吧!
好帖子!这才是维修工控人!赞一个!

网友B:
这台机的进来的时间大概是90年代吧,除了电源板相对好修,其他的板子都不好搞,我一般修的时候是把IC先焊接个插座,方便后期的维修,板子上的小继电器真不好找,曾经在一条生产线上的一个加减速板(提供给定信号)不稳定,干脆直接增加一个同步控制器,这些老爷机出问题有时不好搞,整体改造又耗时间

网友C:
只要有钱赚的情况下,直接给他重新设计一块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要有钱赚的情况下,直接给他重新设计一块板子。
输入模块的小板好办,用洞洞板DIY,或者干脆,嘉立创PCB打板。

网友D:
什么时代了,还用这个逻辑板,两个办法,一个用国产的现成的剑杆机单片机板代替,另外一个用PLC加触摸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