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川变频器故障

楼主(2021-08-20):
接收一台深川30KW变频器,整流坏,驱动电容失效。修复后不带模块屏蔽330光耦,6路输出电压和波形都正常,装机带4KW空载电机正常,带22KW空载电机启动报E001模块短路,怀疑光耦驱动能力不行,6个都换新了也不行。请各位师傅帮忙分析下

网友A:
带小电机时,测量输出电压,电流,波形之类的正常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接收一台深川30KW变频器,整流坏,驱动电容失效。修复后不带模块屏蔽330光耦,6路输出电压和波形都正常,装机带4KW空载电机正常,带22KW空载电机启动报E001模块短路,怀疑光耦驱动能力不行,6个都换新了也不行。请各位师傅帮忙分析下
变频器整流坏,一般情况是自动电路,DV电解电容,IGBT,等短路造成的!另外变频器通风不好温度过高,雷击等等也能造成整流坏。驱动电容失效,不至于整流烧毁,根据楼主情况,应该是IGBT模块有问题!三只模块你在重新测量一下,通断能力,电阻值,触发级电容量,驱动电路你在重新检查一遍,也许能发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