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pware v4 modbus tcp通讯问题

楼主(2021-08-20):
各位大神,现场设备是rtu,我用了MODBUS网关转了一下,MODSCAN很容易扫到,本来准备直接和wincc7.5通讯的,结果死活连不上,然后想起了Kepware,现在问题是我两个现场设备手拉手都接到一个网关上的,同一个IP站号不同,比如两个第一个能连上,第二个连不上,删了第一个,第二个就能连上了,我该改什么参数 求指点

楼主:
就是同一个IP段,不同站号,只有第一个能连上 快来大神啊

网友A:
不能同样的ip.一个网上有2个计算机ip一样,是不行的.还没到modbus就不行.
再说,你这个kep不要钱?wincc本来可以连rtu的吧.

网友B(2022-03-21):
同一个ip,虽然是不同的站号,RTU设备会有数据冲突的,只能有一个连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