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8-21):
一台汇川MD200T  1.5kw的变频器,不带电动机正常运行,带电动机一启动就跳过电流,已换了全部电容没效果,三相输出也正常。各位大佬帮帮忙

网友A:
(1)检查一下电机以及电机电源线是否有问题!(2)检查一下变频器参数设置可有问题!(3)检查一下电流传感器以及电流检测电路是否有问题!

楼主:
电机是好的,变频器参数有恢复出厂设置也是一样,6N137更换了也无效。

网友A:
回复 楼主:
那么就是电流传感器和电流检测电路以及主板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