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8-21):
借题:领导采购了2台江苏南通远中YBX3-180L-4-H级的隔爆电机,功率为 22KW,三级能效。现在运转时电流为额定电流41A。运转3小时左右测得电机壳体温度达到了75℃左右。这个温度算正常吗?

网友A:
电机温度的高低和好多原因有关的。。你的电机总的来说温度有点高。看电流应该是快满负荷了。。想办法加强散热吧。。

网友B:
检查负载的状况吧

网友C:
回复 网友B:
环境温度高,散热不好吧,防爆电机绝缘等级高,应该没事

网友D:
看看它标称温度

网友E:
看看铭牌上有没有注明温度或者相关的代码,另外环境温度是多少

网友F:
H级绝缘绕组温度允许到180℃,隔爆型外表温度到75℃有可能正常,我原来测过普通型电机,表面温度也是70℃左右。但是表面温度只能间接判断,可以运行一段时间后打开接线端盖看看,内部长时间超温的话会明显的有糊味。

网友G:
是不是负载有问题或者负载偏大,小马拉大车。

网友H:
22KW 41A电流是工频电压吧,还算正常

网友I:
看电流电机已经满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