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8-21):
一、使用条件:
纺纱厂梳绒机锡林(惯性负载)用变频器,端子控制。
二、故障现象:
不定时,停车减速时报A0911,停车后,随机性不能启动,故障码不明。
三、处理过程:
1、既然报A0911,查手册,为减速制动时母线电压过高,触发A0911报警;
2、难道减速时间短?电工说曾经设置过减速时间参数P1121=120S,未有改善;
3、上电,查CPU所测母线电压R0026=512V,实测DC+DC-端子电压=514V,说明母线电压检测电路正常;
4、难道是母线电压门限值(P2172)过低?查P2172=800V,为默认值,正常。
5、难道制动电阻断路?让电工实车测原车所接制动电阻,为56欧姆,查手册,正常;
6、参数设置正常,需要检查变频器硬件。
打开机壳,取下电路板组件,目视发现开关电源周边有电解电容鼓包,全部更换,接100W*3星形白炽灯负载初试,正常。交用户试机,几天后,OK。
四、总结:
1、减速报A0911故障可能只是表象,停车后,随机性不能启动才是主因。可惜,不能启动是随机性的,不能复现,而且电工没有记录曾经发生的不能启动时的报警信息,造成维修思路停滞在参数设置上;
2、开关电源各路滤波电容失效的硬故障,也可以引起类似参数设置不当的“软故障”,也算“误入歧途”!

各路电源电解电容鼓包:

2个MM440-11KW变频器更换的电解电容:

网友A:
换出一堆的电容啊,质量真不咋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出一堆的电容啊,质量真不咋滴
用了20多年了,这期间,还不时的在24小时运行。。。

网友B:
   可以借鉴的维修经验,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C:
工作量不小啊,它那连接排线很容易断

网友D:
也可能和换电容关系不大,PCB粉尘太大了,粉尘清理了后,可能又是一个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可能和换电容关系不大,PCB粉尘太大了,粉尘清理了后,可能又是一个结果。

最后也没有清理粉尘,使用正常。。。说明不是粉尘的问题。事实上,开关电源多路滤波电容鼓包、流液已经十分明显了。

网友E:
这是很值得学习的经验,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D:
回复 楼主:

哦,维修件收到首先就要清灰啊,对用户对自己都好,这些粉尘维修操作的时候吸入后对我们身体也不好。

网友F:
欧瑞变频器也是这样、时间长电容怀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