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8-21):
前几日网友询问三菱的使用局部变量执行先入先出
今日没事用欧姆龙的弄了一个,分享一下,三菱如果有类似指令应该也可以。

声明,此类指令必须制定全局变量
你能找出使用了那些“全局变量”,IO,D,H,W,H,A

楼主:
这是蓝本

用功能块执行蓝本程序

偷个懒,自动模拟
W0.00 初始化栈区域,D0使用的数据区起始,w10表格数据大小,注意实际小4个,D0~D3是管理区
W0.01 入栈条件,H0入栈数据
W0.02 出栈条件,W100 梯形图运行的出栈数据,W110 功能块执行的出栈数据,W100=W110,功能块ok
W0.05,认为控制入栈快慢

功能块程序,在这里必须指定全局变量 IO,D,H,W,H,A 之一
如果不用,只能编制比这复杂的功能块,没有必要嘛,PLC给了那么大的内存

网友A:
先前在讨论按钮输入顺序已经讨论过并且问题提问者给出了比我这个回答者更好的程序。

你这个帖子纯属多余,如果仅仅是为了某人的不用全局变量而言,我只能告诉你,如不考虑输入输出的话,以及上位机访问的话,的确可以不使用全局变量,如果仅仅为了和某人杠的话,我只能说,你吃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前在讨论按钮输入顺序已经讨论过并且问题提问者给出了比我这个回答者更好的程序。

你这个帖子纯属多余,如果仅仅是为了某人的不用全局变量而言,我只能告诉你,如不考虑输入输出的话,以及上位机访问的话,的确可以不使用全局变量,如果仅仅为了和某人杠的话,我只能说,你吃饱了。
没注意到,能否发个链接,学习一下

楼主:
如果说吃饱了,还真是吃完饭后考虑的这个FB
通过实验,FB使用这几个指令就必须要用到全局变量

使用全局变量就会发生万先生说的现象。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前在讨论按钮输入顺序已经讨论过并且问题提问者给出了比我这个回答者更好的程序。

你这个帖子纯属多余,如果仅仅是为了某人的不用全局变量而言,我只能告诉你,如不考虑输入输出的话,以及上位机访问的话,的确可以不使用全局变量,如果仅仅为了和某人杠的话,我只能说,你吃饱了。
没注意到,能否发个链接,学习一下

你可以查找一下记录按钮顺序的帖子,也是欧姆龙编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没搜到才请链接,或告知关键字也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没搜到才请链接,或告知关键字也可

耐心点,找我发过的帖子,我直接给你链接要收28元

楼主:
爱告就告,又不是什么大事,相当钱串子第二 ,呵呵 值吗

网友B:
这玩意完全看不懂。

网友A:
引用 楼主:
爱告就告,又不是什么大事,相当钱串子第二 ,呵呵 值吗

你徒弟还好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爱告就告,又不是什么大事,相当钱串子第二 ,呵呵 值吗

你徒弟还好不?
他买洛阳铲去了,按你的线索是白忙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完全看不懂。
用PLC厂家提供的指令做数据先入先出。
第一个指令规划出数据区大小,前4的地址指令占用,内有指针,数据边界。
第二个指令放数据。
第三个指令取数据。后入先出指令是LIFO.

网友C:
这是一个帖子引发的第二个血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