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8-21):
欧姆龙plc有触摸屏通讯,运行生产中突然err/alam常亮切断输出,电脑读取显示致命错误,内存错误0x80F1。有知道的吗?怎么解决?不想清除内存,

楼主:
plc有读取保护

网友A:
没有程序副本基本没着,或找厂家,或找高手读出程序,或重新编程序。

这种情况出现可能有几种可能
干扰,带电插拔扩展---但愿没掉程序
给某个指令特殊的参数,如找到与时间关联就是作者有意为之。

网友B:
也许程序有问题,HMI寻址超范围啥的。

遇到过一两次,PLC程序数组超过,PLC循环时间超长停机的,(查询小时产量,计算偏移量不对,触摸屏翻过年的时候就超了)

还有上位机的问题,边写边调发现的问题。

当然,理论上欧姆龙 CP CJ 密码都随便破解,把程序保存下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许程序有问题,HMI寻址超范围啥的。

遇到过一两次,PLC程序数组超过,PLC循环时间超长停机的,(查询小时产量,计算偏移量不对,触摸屏翻过年的时候就超了)

还有上位机的问题,边写边调发现的问题。

当然,理论上欧姆龙 CP CJ 密码都随便破解,把程序保存下来看看
正常使用中出现的问题!把另外一台的plc还上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许程序有问题,HMI寻址超范围啥的。

遇到过一两次,PLC程序数组超过,PLC循环时间超长停机的,(查询小时产量,计算偏移量不对,触摸屏翻过年的时候就超了)

还有上位机的问题,边写边调发现的问题。

当然,理论上欧姆龙 CP CJ 密码都随便破解,把程序保存下来看看
正常使用中出现的问题!把另外一台的plc还上就好了!

手册才是王道。CJ的CPU手册,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在手编器时代,遇到内存错误提示,直接找到END,重写一下就OK,或许就代表重装程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