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8-22):
设置显示模式为HEX/BCD,显示H0AC,出来的仍然是数字,不是字母AC,要完整显示16进制数要怎么办?

网友A:
有没有设置显示模式为HEX

楼主:
没有单独的HEX啊,模式只有3个

网友B:
监控PLC里面D120是多少

网友C:
搞不好你寄存器里面就是16#13

楼主:
里面的数据是H0AC,监控显示数据是172(10进制显示),OP320模式选HEX/BCD,显示出来的是12

楼主:
测试15再加1就显示10,继续往上加就一直加到25,25再加1就是20,就这么循环

网友B:
感觉是显示不了字母

测试15再加1就显示10,继续往上加就一直加到25,25再加1就是20,就这么循环

十进制10时显示的是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B:
1--15该是多少就显示多少,这个没问题,就是15过后就变成10了,这个10继续往上一个一个加就可以一直到25,25加1就成20了

网友B:
这样来看,这个十六进制根本没办法用。

楼主:
看来这东西确实不能显示十六进制数,只能想别的办法了

网友A:
只是班产量显示,与你的界面好像不一样,会不会使用界面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着界面有点不一样,是不是软件版本不一样?

另外我是想直接在屏上以十六进制的格式显示数值,不是把十六进制的数以十进制的方式显示

网友A:
直接监控PLC数据,是这样存储

或者这样

还是这样

直接客服信捷更快捷,相信它应该能,否则这bug太丢人

楼主:
监控就是中间那样显示的,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现在直接换了显示方式,不用十六进制了,等有时间了再找他们琢磨琢磨

网友D:
自己写一个算法进去,经常需要显示十六进制。

网友D:
void WR_ASCII(unsigned char X)
{
switch(X)
{
case 0:
Send_ASCII("0",0);
break;
case 1:
Send_ASCII("1",0);
break;
case 2:
Send_ASCII("2",0);
break;
case 3:
Send_ASCII("3",0);
break;
case 4:
Send_ASCII("4",0);
break;
case 5:
Send_ASCII("5",0);
break;
case 6:
Send_ASCII("6",0);
break;
case 7:
Send_ASCII("7",0);
break;
case 8:
Send_ASCII("8",0);
break;
case 9:
Send_ASCII("9",0);
break;
case 10:
Send_ASCII("a",0);
break;
case 11:
Send_ASCII("b",0);
break;
case 12:
Send_ASCII("c",0);
break;
case 13:
Send_ASCII("d",0);
break;
case 14:
Send_ASCII("e",0);
break;
case 15:
Send_ASCII("f",0);
break;
default:
break;
}
}

void WR_HEX(unsigned char N)
{
unsigned char H,L;
H=N;
L=N;
L&=0x0f;
H&=0xf0;
H>>=4;
WR_ASCII(H);//显示高4位
WR_ASCII(L);//显示低4位

网友E:
OP320信捷现在的是V9.4,软件也不一样的;
V8.0的软件是没有单独的16进制;

楼主:
回复 网友D:
用的是三菱的fx3u,只能用顺控和梯形图

网友D:
买永宏的FD302屏,这个屏内部是用STM32F103做的主控,买回来后,不要用官方的软件编程,直接用KEIL编程,你想显示什么就显示什么,之前自己做过一款OP320的屏,淘宝里买的外壳,PCB是自己设计的,屏带有多路按钮输入功能,显示的内容可以自定义,想显示什么就显示什么。

楼主:
工业使用就是有什么就用什么,怎么省成本怎么省时间就怎么来。并且咱有自知之明,改文本屏三天有点眉目就烧高香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