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8-22):
盟立SDP20伺服驱动器电源芯片炸裂,不知型号,哪位大师帮助提供一下,谢谢!

网友A:
看上去好像是LNK304PN……

网友B:
另外那一片应该还在!仔细找一找,外形7脚电源芯片规格有很多种,实在不行走线画电路图,然后电路对比分析,问题不就解决了吗!或者把画好的电路图发帖,大家帮你分析。

网友C:
TNY278,也是7脚。

网友A:
应该是3楼那种TNY278……

网友D:
top255一类的芯片吧,查资料是否和实际电路对应,落实损坏芯片型号.

楼主:
该芯片5 6 7 8四个脚连在一起,从这点上看TNY278与之相同。而LNK304的DIP8封装的引脚功能不对着。TOP255虽然DIP8封装的外形相同,但引脚功能相差更大。决定用TNY278代换试试。感谢各位网友热心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