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辰变频器这些元件能有多大作用呢?

楼主(2021-08-22):
众辰变频器这些元件能有多大作用呢?如图所示这些标注为TA的片状元件,哪位给予指点!

楼主:
这些标注为TA的片状元件,减少铜箔阻值的作用?

网友A:
我感觉是用来散热的

网友B:
TA是电流互感器,但是你这个应该用的是检流电阻

网友C:
回复 网友B:
那RA是什么呢?

网友D:
增加载流量的

网友E:
注意RA,印板铜铂上有断口,应该是电流检测电阻,只是测了UW2相。
TA,实在想不出合理解释。如果说是为了增大载流截面积,可是其它部位仍然是低截面的铜铂;如果说是电流检测电阻,铜铂又没有断口。

网友F:
背部再来张照片。

网友G:
没那么复杂,省钱而已。

网友H:
应该是保险作用吧

网友I:
估计是保险电阻之类的

网友J:
个人认为就是增加导流量用的,看电路没有断口,如果有断口并且两端有引出细线就是检测电流用的,两端没有检测就是个增加线路导流而已

网友K:
谁有众辰 变频器 图纸吗 借用一下 NZ200系列的

网友L:
成本低。用的铜箔薄
众辰变频器在空压机用的很多,故障率很高,连续运行变频器内部可以烤红薯

网友M(2022-02-03):
不是他家有,汇川也有,能加电流而已。

网友E:
看样子,TA处,背面没有铜箔,是正面单层铜箔(有集中过孔为证),为加大载流量只好在正面的单层铜箔上加强了一下;其它部位,应该是正反面都是双层铜箔,故不需要另做处理。。。拍一个背面图,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