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8-22):
   一条生产线,主站QJ61BT11N,从站数个FX2N-32ccl。平时都正常,但偶尔出现网络瘫痪现象,网络瘫痪后,各从站控制的各机组就如同僵尸一样不受控制,连各站急停按钮也不起作用(通过网络传输信号),只有控制变频器驱动的站自身急停起作用。如不能及时发现此故障,阻塞过载不能自动停机将导致机件损坏。
   比较难的是出现这样的几率并不高,可能1年出现几次。是什么原因能导致网络瘫痪崩溃呢?瘫痪后所有从站现象相同,都是只有SD灯常亮。为什么故障灯不亮呢?为什么不是个别站故障,而是全部瘫痪呢?如果是有危险的设备,采用cc-link网络,这将多么可怕啊!

网友A:
不是有个CCLIN协会吗 ?
入会费要几千块钱的。
找他们解决下,收点费用可以。

网友B:
几个月才出现一次的故障很难排查;

网友C:
做个心跳bool?子站,主站没有这个心跳则判断通讯故障?

网友D:
安全信号为什么通过非安全的网络通讯进行传输?这样不能保证一定是安全信号

网友E:
这类不定期出现的通讯问题最大可能就是通讯线路的安装问题,不想查就先把信号线全部换新重新安装一次就算了,花钱不多,最起码把基本的故障先排除了

网友F:
回复 网友E:
经验!我遇到过一个DP网络,大概花了6年时间才找到问题,与阿婆故障类似,偶发,1年几次,有时1天出现几次。就是DP电缆的问题,估计要么制造缺陷,要么铺设导致。

网友F:
回复 网友C:
我也喜欢这样搞,什么协议我都不放心,总喜欢自己加心跳。

网友G:
不能及时发现此故障,阻塞过载不能自动停机将导致机件损坏。

====================
从站出故障,主站模块肯定是有报警的,要把主站的报警点X## 取出来,放进程序回路,,网络都瘫了,你还自动运转的起劲的,还不停线么,

二个 cclink不是profinet,  cclink网络不能走安全信号的, 你急停肯定要放线进主柜,不说用安全继电器吧,起码的普通继电器回路要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QCPU通过调用主站模块SW80的信息就能及时反映各从站通信状态。从站Lerr指示灯闪烁一下,主站蜂鸣器就能立即“嘟”一声。延迟极小。

网友H:
这类故障真的很难查的,以前1条生产线也碰到过类似故障,搞了半年都没有找到准确原因,通讯线都换了2次,一个月或两个月都要出现1次,每次就是关机复位。后来不知道怎么的就好了。郁闷

楼主:
回复 网友G:
“从站出故障,主站模块肯定是有报警的,要把主站的报警点X## 取出来,放进程序回路,网络都瘫了,你还自动运转的起劲的,还不停线么
你急停肯定要放线进主柜,不说用安全继电器吧,起码的普通继电器回路要用”

驱动部分是一个从站,网络瘫痪后,驱动部分的从站收不到故障信号,所以继续运转!所有从站都有急停按钮,但通过网络传输。只有驱动部分从站急停按钮起作用。安全上没有安全继电器,也没有普通继电器回路,厂家做的设备,安全上没有生命危险,但出现故障时,可能造成废品(检测失灵),阻塞过载会导致机件损坏。因后果不是特别严重,故厂家就没有特别的安全措施。

楼主:
故障出现几率太低,只能先分析都有哪些可能性会导致网络瘫痪,瘫痪时所有从站故障现象相同,都是cc-link模块只有一个SD指示灯常亮。只能断电复位。复位后指不定几个月后出故障了!

网友I:
从以下3个方面来解决吧。
(1)主站QJ61BT11和中端站加电阻(110欧姆)
(2)我看你波特率拨到1,不行都播到0。这样对电缆的铺设没有太多的要求,Y型和线性都可以。
(3)经常掉站的站,与稳定的站中间在并联压一根线,或者做成环形。

楼主:
谢谢版主指导,就按您的建议整改!机器是厂家制作的,我看电缆的颜色应该不是cc-link专用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