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8-22):
目前是用来实现 电机高频率的正反旋转90°、180°,求助怎样调整相关参数来降低旋转时对负载惯性

网友A:
负载惯性是由负载的形状及质量分布决定的,不是你能通过参数来改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意思是位置模式下,可不可以调整电机的加速度来降低启动和停止时的冲击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位置模式下,可不可以调整电机的加速度来降低启动和停止时的冲击

效率,速度跟得上,位置模式下,加减速越长,机械振动惯性越小。 当然,最保护机械的。

参考自己开车,地板油,急刹车=====小油门,缓刹车。

楼主:
回复 网友B:
额我的意思是这个位置模式下有没有类似速度模式下(如图片)的那种可以直接开启平滑加减速参数的设置

网友C:
P1-08

P1-68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谢!调试一下看看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