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8-22):
用电脑网口与昆仑通态进行连接该如何进行设置

网友A:
开机进入屏的系统菜单设定好IP地址,与电脑的在同一段;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再次想您请教一下这个情况下要怎么解决

网友A:
开机后在用户画面出来前按住屏幕,进入到系统菜单里,找到IP地址设定的一项进去更改就行了;